请教 显卡DVI信号电平是多少?

楼主(2010-02-26):
    不接显示器时,显卡输出时电平是多少呢?

楼主:
    显卡对接显示器 隔开线 电平3.3V,不接显示器 让显卡输出 电平不足1V,困惑了;
    看来是显示器端有上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DIV信号是3.3V 的电平  是AC 耦合的.你不接显示器 应该是系统侦测没有外接设备后没有输出.所以是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