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 自动备份的方法

楼主(2010-02-27):
自动备份。允许根据时间设置多个备份文件,点击OPTION->AUTO BACKUP。

Backup time:每隔多长时间备份一次;

No of backups to:最多可允许的备份文件。

Directory for:备份文件目录。

这里我们选择每10分钟备份一次,最多可以有3个备份文件,即备份文件每30分钟刷新一次。

网友:
多谢,我最近也发现了这个功能,但是名字有时和文件名不一致,产生的文件不只设定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