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的jumper功能怎么使用啊

楼主(2010-02-27):
allegro 16.3的jumper功能怎么使用啊

网友:
只需增加Jumper_List属性就行了,属性值是Jumper的封装名。

楼主(2010-04-20):
做元件的时候总是提示"Symbol is not a jumper"
是什么原因

楼主:
然后添加jumper_list的时候显示 没有匹配的
 no matches

楼主:
有高手解决下么?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啊

网友:
做元件的时候总是提示"Symbol is not a jumper"
是由于封装里面没有两个VIA。

我想知道jumper_list是在哪里添加的??是哪个ELEMENT的属性呢??
帮助里面讲的是board file,就是不知道在哪里? 郁闷啊

网友:
apple892 您的截图界面是如何点出来的??我总是找不到有JUMPER_LIST属性的ELEMENT??
盼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帖子时间不短了,可一直没人准确回答,我只好亲自出马了
    这个问题的分成两部分来回答:

首先是在相应的库里建立跳线封装,如Jmp5mm
并按图勾选Jumper如图
用画线的方式添加过孔,然后删除连线,若过孔不合适可替换。
两过孔之间在丝印层上画条连线。

网友B:
然后是Jumper_list属性的添加与设置
在EDIT菜单里选择Propertics
Find面板里按图所示,并按More,
打开如图所示对话框——OK

所谓板级绘图属性对话框就出现了,按图所示设置就OK了。
若有多个跳线,用“;”分开。
画线时右键菜单就会出现Add Jump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楼答复才是正解。。。应该加分!我受益匪浅,,多谢了!像这样的高手,以后应该多多的回复。

网友:
    感谢 交流  的热心解答!!!

    我刚刚测试过,补充以下两点:
    1)做JUMPER封装的时候,只需要两个VIA+一根silkscreen top + ref des top 即可,另外原点最好放置在右边的VIA中心上。(我测试过,两边、中间都不一样的哦)

    2)有多个JUMPER的时候,不是用“;”分号隔开,而是用“:”冒号隔开! (反正我的版本就这样设置成功了)

    哈哈,16.3的新功能已经全部测试完成了。谢谢各位啊!!

网友(2011-05-26):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我在添加跳线时那个子菜单是灰色的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上面没有啊?

网友(2011-08-14):
我试着上面的步骤去做,还是找不到jumperlist的,郁闷啊

网友(2012-08-27):
是啊,我在添加跳线时那个子菜单也是灰色的,求助啊各位,没研究出来啊

网友(2013-05-16):
多謝大大,這篇文章協助了我很多。

网友:
大侠很用心。。这个功能似乎都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是Jumper_list属性的添加与设置
在EDIT菜单里选择Propertics
在Find面板里按图所示,并按More,

16.5怎么弄啊。。不好使

网友:
这个弱弱的问一句 这个Jumper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呢 貌似以前木有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