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数字芯片的输出阻抗是多少?

楼主(2010-02-28):
如果一款数字芯片,没有管脚的输出阻抗的数据,在PCB上的走线一般做成多少欧姆的? 大家常用的数字芯片的PCB 阻抗一般做多少。 谢谢!!!

网友:
对于典型的CMOS器件,输出阻抗(内阻)在5欧姆到20欧姆之间,TTL器件就要大些;
想要知道具体值,就要进行测量计算。
PCB上的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单线一般为50欧姆左右,差分阻抗一般为100欧姆左右。

楼主:
谢谢!!一般速度不高的PCB 实际中没有考虑主抗匹配,是不是考虑一下对信号的质量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建个简单的类似模型仿真一下,考虑阻抗匹配的情况下信号质量会改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