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D6中设置两个网络之间的安全距离?

楼主(2010-02-28):
    最近在接触到某些图的要求是,发现它要求,某个网络与某个网络之间的安全距离为多少多少mil.但是我对于这个又不会,所以希望大家帮个忙。例如,我们要求VCC与Net1之间的安全距离为20mil.而VCC与Net2之间的安全距离为30mil,还有导线与禁止布线层的安全距离为10mil这些。怎么设置呢?

网友:
很简单,规则都是可以新建的,
比如:VCC和NET1可以建一个clearance,
VCC和NET2可以建一个clearance,
导线和禁止布线层建一个clearance,
举例如下:

楼主:
其实我也想过这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设置好两个网络的安全距离。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不敢肯定。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
我也学习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