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2 的鼠标悬停高亮问题

楼主(2010-03-01):
请用过16.2的大虾指点,我装完16.2以后发现和15.5不一样的是,只要把鼠标悬停在布线上,布线就会自动高亮,这样看起来很不舒服,很乱。请问怎么禁用此功能,不让它自动高亮。

网友:
设置里可设回以前的模式,16.2的增加发4个模式更人性化了
点图中的那个菜单就可以回到以前那样了

网友(2010-05-14):
我试过了,没问题的

网友(2011-07-12):
那种设置在布局或是布线的时候,就还会短暂高亮,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有一个方法,你在find里取消掉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