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页面右下角的文件说明怎么编辑??

楼主(2010-03-01):
想问下orcad页面右下角的那个图框文件说明怎么编辑啊?我看直接带的那个是可以整体选中,我想自己画一个,可以调出来用,要怎么弄??
我是建的SYMBOL,可是调不出来。。怎么弄啊??

网友:
用指的是title block吧?
在OrCAD\OrCAD_10.5\tools\capture\library中有一个capsym.olb,
里面找一下修改成你需要的。
然后在design cache中,找到你现在原理图中用到的title block,
右键->replace cache->new symbol中选择开始修改的title block,part library中选择capsym.olb,
action中选择replace shcematic part properties就Ok了。

楼主:
呵呵,找到了,我用的7.10的版本,谢谢了~!

网友(2013-10-31):
那个图框能放到ALLEGRO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