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PCB中重新设置原点?

楼主(2010-03-01):
我现在情况是,开始用Mil单位,后来想用毫米单位,但换后,那个原点变了。

rt

网友:
只有一点误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不是误差问题,是能不能设置。我用的是15.7

网友:
可以的,你先侃侃你想要定位为原点(0.0)的坐标,记录下来,然后在SET-DRAWING SIZE-MOVE ORIGIN中把你记下的X,Y坐标填写进去.

网友:
理论上原点作为画图的基准点,坐标不会变,变的只是其他元素与原点间的距离。转换时会存在误差的 1mm是约等于39.37 mil,不是完全相等。

网友:
setup-Change Drawing Orig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那个选项。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方法可行,但是好慢才能改过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