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样能否实现画出安装孔的目的

楼主(2010-03-01):
请问大家,这个框(白线+红圈)我是用DXF导入的,现在如果我把白线改成board outline,把红圈改成board cut out ,请问,这样做出来的PCB,红圈那里是不是就是一个孔了??就可以当做螺丝安装孔用了??谢谢

网友:
不可以。

红圈改成board  outline或drill drawing  layer,或直接用器件的方式。

楼主:
jimmy,刚才我试了一下你说的,我选了外面白色那个框为board  outline后,红圈就选不成board  outline了,也没drill drawing  layer这个选项.....请问你说board  outline或drill drawing  layer这两个是从那里选的??
我不想用器件方式,因为我觉得那样有点复杂,所以想找个简单的方法。

网友:
明天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用board cut out 可以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我觉得用board cut out 可以啊!

网友:
明天就知道结果了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Board cut Out 做定位孔!事实是今天收到底板厂寄来的PCB。

网友:
安装定位孔是可以的。
Board cut Out 会把电路板打穿,就等于在上面放了一个通孔PAD
但是是螺丝孔的话就不行,Board cut Out 旁边没有焊盘嘛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指点,顺便请教楼上朋友,用螺丝来固定板子的孔为什么没有焊盘就不行??是因为有焊盘就会更加牢固的原因吗?

网友:
为了与外壳良好接地, 若无要求,可无视焊盘的存在与否。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这个与外壳接地的焊盘需要和PCB上的GND接在一起吗?

网友:
用board cut out 可以,同意6 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