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4年的PADS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请高人支招

楼主(2010-03-01):
以前一直在pads LAYOUT里面做,最近俩年喜欢上用PADS router了,发现用PADS router做的时候有些问题,比如高级规则设置了一以后,问题就更多了,如图所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这里明明是一个网络用PADS router走线却连不上,
这里我发现一个问题是文件里有3个BGA我设了不同的规则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的.规则是这样的,3个BGA里面所有找的孔都用BGA_0.4/0.25这种大小的孔,走线主心片的走线和间距用5MIL间距如图所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另外俩个DDR2是4.5MIL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另外对整板的走线和间距都用6MIL的间距.
如果用上边我说的规则去设置文件就会出现图1明明是一个网络却连不上的现象.还会出现过孔和走线推挤不了的问题.
还有是过孔的设置.因BGA对过孔有设置,按我的思想是,在BGA里只要走线打孔就要按规则里的设置来走,出了BGA就要自动按另外一种过孔打孔.但软件实际却不是这样的.好像AD9可以做到这一吧......
还有一个问题,做DDR的等长,软件只能对总长度监控,不能对PIN与PIN监控.如DDR的地址线都需要用到这种工能,现在我的办法办法是看长度,现一点点的调整.
以上问题我试了N次,一直没有解决,PADS软件功能是很强大,强大的后边却有很多问题.是我没有设置对,还是软件不是正版才有以上问题呢.希望有高人能够决.
在此谢过.........

网友:
pads本身功能其实不是很强大,如果你有这么多要求,allegro才是解决办法。
你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凑合一下就过去了,心里会有点疙瘩而已。
不过想想是pads也就忍了。

网友:
点右键,好像有个switch rules的功能,一个区域到其他规则不用的区域,是有这个问题的.不要太计较这些问题啦.
过孔都是在右键菜单可以选的啊,当然我不是专业画板,但我也用pads画过几个板,感觉确实有些问题很奇怪,但好像总有解决的方案,慢慢琢磨了

网友:
目前PADS就这样,在做等长,和规则管理方面还有很多不足

网友:
    1. 除的用Switch+rules  外.  router 中的走线是按鼠线走的. 比如 A-B-C 三个PIN 相连. 如果鼠线也是这样的话. 你要从A 走线到C 就会出现连不上的现象.
2. VIA  的 自动切换, PADS 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
3. 等长的监控切实没有PIN , 对 PIN. 的.

楼主:
    Switch+rules
    这个功能是可以,但这个方法还是很不爽!

网友:
    一楼的图片没有上传成功或是直接贴的图,所以图片不能显示呀!

网友:
    应该是PADS自身的bug吧,这个要是用PADS LAYOUT打开,可以连接,或者是用pads layout 打开后保存一下,再用router打开就也可以连接了~
    PIN to PIN的长度应该是在layout里选pin pairs然后properties里看长度的吧,或者用ql快捷键看,别的我倒不知道有什么方法了

网友:
    1. 除的用Switch+rules  外.  router 中的走线是按鼠线走的. 比如 A-B-C 三个PIN 相连. 如果鼠线也是这样的 ...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区域/元件规则,即使用switch rules完成了连接,当你想调优化走线时,这个接点的处理会让你抓狂的。走过你就体会到了。
另外pin to pin是可以加规则的(pin pair group),不单可以加规则,还可以人工加“T”点,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技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