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改变阻抗问题。

楼主(2010-03-01):
如果从源端匹配的一根75欧姆阻抗的传输线在一点分成2根150欧姆阻抗的传输线且在尾端接上150欧姆的负载,那线上是否会有反射呢?

网友:
从简单的hyperlynx仿真来看,反射是肯定的,建议你在源端也端接一个75ohm

楼主:
从简单的hyperlynx仿真来看,反射是肯定的,建议你在源端也端接一个75ohm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在源端接75欧姆??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嘛,不是很明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简单的在源端串了一个75
    ohm的电阻,对信号波形的改善是很大的,基本可以消除大部分的反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来讲
上面的拓扑结构如果在末端做并联阻抗匹配的话
已经比较好的抑制了反射
并且信号幅度近似等于源端的信号

如果再在源端加入75ohm电阻的话
从抑制反射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却导致接收端的信号电平大幅低于源端信号电平

所以还是不要“画蛇添足”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汗。。。最近刚看端接的问题,对端接类型没有太深的了解,把楼主的150ohm负载当了串联,惭愧。。。谢谢袁哥。。。

网友:
    75欧 大概是视频信号,一分多 。复合视频信号,VGA信号这样接是不行的。

楼主:
    75欧 大概是视频信号,一分多 。复合视频信号,VGA信号这样接是不行的。
引用 网友D:

    不错,就是RGB视频信号,但不是一分多,而是多合一,有多个源端要共用一个终端
那你认为如何接才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
    多选一,自己做板子用模拟开关多选一切换即可;
市场上也有成品叫做VGA共享器。

楼主:
    多选一,自己做板子用模拟开关多选一切换即可;
市场上也有成品叫做VGA共享器。
引用 网友D:

    我的目的就是要在板上实现多主机共享一个显示器,现在的问题是传输中的线路反射问题

网友:
    这是布线的问题吧 ,VGA信号线间距大些、包地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