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设计中自带库的几个电源符号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3-01):
CAPTURE种有5中电源符号
VCC
VCC_BAR
VCC_CIRCLE
VCC_ARROW
VCC_WAVE
除了符号不同
在使用时有什么不同

网友(2010-05-20):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

网友:
确实需要高手回答,以前只是自己改一下名称,具体不知道

网友(2010-07-04):
ORCAD/CAPTURE符号库中由两类电源符号。
一类CAPSYM库中提供的四种电源符号,只是符号表示该处连接电源,本身不具备任何电压值。
另一类是SOURCE库中,代表真正的激励电源
我就知道那么多,等待高手进一步解答

网友(2010-09-26):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电源都是以网络名来区分,跟符号没关系,即如果调用的都是VCC,将VCC改为5V,则所有5V相连,如果改为3.3V,则电源就与3.3V的其它网络相连,而且不同原理图页之间相同的电源名都是相连的,不必用offpage符号连接。

网友(2011-01-14):
觉得还是有不同的。但是不知道到底哪不同,以后慢慢学吧

网友(2013-06-18):
我也想知道呀。希望高手关注下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