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tel、Orcad做的原理图能转换到Logic里面吗

楼主(2010-03-01):
用Potel、orcad做的原理图能转换到Logic里面吗,要是能转换请问怎么操作的,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了。

网友: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很好解决
主要说protel的原理图转LOGIC
9.0的版本可以直接转的。
首先打开你的PROTEL文件,把原理图令存为。然后打开PADS9.0 选择FILE---IMPORT 再选择你刚才令存为原理图路径 ,主要是在下面选择文件类型的时候选择PROTEL99原理图文件 这样打开就可以了!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很好解决
主要说protel的原理图转LOGIC
9.0的版本可以直接转的。
首先打开你的PROTEL文件,把原理图令存为。然后打开PADS9.0 选择FILE---IMPORT 再选择你刚才令存为原理图路径 ,主要是在下面选择文件类型的时候选择PROTEL99原理图文件 这样打开就可以了!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很好解决
主要说protel的原理图转LOGIC
9.0的版本可以直接转的。
首先打开你的PROTEL文件,把原理图令存为。然后打开PADS9.0 选择FILE---IMPORT 再选择你刚才令存为原理图路径 ,主要是在下面选择文件类型的时候选择PROTEL99原理图文件 这样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啊,先试试。

楼主:
LOGIC里面导入的文件类型只要txt/ole/eco/asc四种啊,没有原理图类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