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后规则错误--Can't exit from pin(s)--求解

楼主(2010-03-01):
   初学,第一次尝试布局布线。layout布局后,用router自动布线,出现如下warning提示:

   Can't exit from pin(s) U1.22, U1.22 with mimimum width because of large clearance values. To correct the problem, use the Design Rules dialog box in pads Layout or the Routing tab of the Design (or Net or Component) Properties dialog box in PADS Router.

   意思是线宽或者clearance设置不合理,可是是怎么个不合理法呢?我将信号线宽设为:minimum 8(mil), Recomended 10(mil),  Maximum 12(mil),clearance设为8。看不出哪儿有问题啊。

网友:
你吧安全间距设置小一点! 对这个引脚的网络 再试看看!
还有就是线宽设置小一点试一试 比如MINI:3MIL REC:8 MA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