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 Configgration->Administrative Preferences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01):
在CIS Configgration中,设置Administrative Preferences时,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Transfer Blank Proper有什么用?

Assign Temporary Part Number Automatic:这里的临时器件编号是哪里来的?CIS库里所有的器件不是都有相应的part number吗?
Crystal Reports有什么用?

2、在orcad 10.3中,没有variants view mode,怎样才能看变体设计原理图?即不需要的器件显示为Do not stuff等。

在orcad 10.5中是可以这样看的。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自己顶。

楼主:
没有高手?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如果你用的不是正版软件,建议换一个高点版本的。

楼主:
怎么了?是我装的软件有问题吗?
请WAN5215210明示,谢谢!

网友:
新版软件16.3我也没有用,目前用15.7:
对比放下,下图中的两个功能实用也很好用

和下图的搜索条件保存功能都是相当的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