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cadence中有些形式的ff-page没有?

楼主(2010-03-01):
我的cadence中只有1,2两种形式的OFF-PAGE,没有3那种形式的OFF-PAGE

网友:
自已建库

后面的页码,要自己运行: Annotate -> 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不太明白,
是像建原件库一样,建一个3那样的原件,然后直接选中Annotate -> 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就行吗?
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