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在WIN7安装完成后不能生成网表

楼主(2010-03-01):
不能生成网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Orcad Capture就可以了。

楼主:
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Orcad Capture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荣誉版主你好!如何使用管理员权限打开Orcad Capture啊?

网友: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一切都OK了!

网友:
装了 hotfix1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不需要管理员模式运行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是的。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