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厂商提供Gerber文件较BRD文件有啥好处

楼主(2010-03-02):
有人说提供Gerber文件的话保密性好一些,是不是说Gerber文件不包含元器件的信息所以可以保护电路板不被复制?如果不是那请赐教,如果是,还有其他的好处吗?

网友:
1、板厂的经营目的是为了方便赚钱,你提供现成的光绘,一页一页他们方便加工,你提供BRD,他们还要处理成一页页的,麻烦
2、如你所说,光绘确实有利于研发的保密性

网友:
1。可以保密。
2。以防出错,或是防厂家修改你的资料,后期说不清,自己出资料就要好好检查。
3。电路板不被复制是不可能的,板是他作的,多作几片出来就行了。若是原文件,他(或是他的其它同类产品客户)可以很容易就修改,作成其它外形的同一种产品。只要你设计的产品不出问题,拿到此资料的是不是少费很多事。但拿到Gerber就不同了,比抄线线路是要好抄一些,但没有一定功底的人,还原的准确性就要考虑了,还有出板的时间也要长一些吧。

网友:
还有软件本身比较贵,很多厂家没有购买软件,另外还有版本兼容性的问题,你发的版本比他自己有的软件版本高的话,他就不容易搞了。

网友:
楼上所说很对,如CADENCE好多厂家都不一定有,有也不一定会有人用这个,有些软件还有版本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