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6.3一装HOTFIX1就出这个问题 ~求教

楼主(2010-03-02):
不知道大家如何解决

网友:
卸载 清空注册表 重装

网友:
先装补丁 后破解

网友:
装完补丁 不要打开软件 运行一遍破解的那个。bat文件 中间会有一行红字提示 可忽略 !然后就可以用了

楼主:
明白了 我是破解了 又装补丁 又破 就不行了

楼主:
那如果我装了HOTFIX 2 岂不是又不行了?

网友:
请有163的朋友:帮忙发个补丁,在此谢过!!!QQ:863958077

网友:
将 X:\Cadence\SPB_16.3\tools\bin\  下的orDb_dll.dll
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 下即可

楼主:
楼上的 朋友 你的方法不行
正解就是先装16.3再装补丁 再破解

网友:
jordan23的方法不管用!

网友:
SORRY,
没说清楚,
是破解後,出现楼主一样的问题,
再用我的方法,
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怎么搞,没弄明白啊!

楼主:
    我说了方法了!!还不明白加我群里 问我!
    Q群 6275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