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NTOURS开槽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03-02):
如题
是加拼板,画拼板板框用的吗。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还有Manufacturing Outline层是做什么用的,是放DXF文件的吗。
请高人回答。

网友(2010-08-14):
我也想问下这个contours是做什么用的

manufacturing outline应该不是放DXF文件的,DXF在drawing cell里吧

网友:
是印制板上的 开槽层 出GERBER的时候有这个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作用呢?比如说是定位,基准什么的

网友:
    好像是在某一个(或几个)层上开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