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想请教一些可能会是很幼稚的问题不知路过的高手能否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0-03-02):
本人对线路设计也有很大的爱好与兴趣~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在岗的!如果是画板的~PCB封装的尺寸是谁定的?就是说一个PCB上面电阻有0402又有0603哪一个需要分配才0603是怎么知道的?对于有测试的部分原理图上面是否会注明要加测试点的呢?PCB板筐还包括所有定位是不是由结构工程师定好在画板的?~~~~在这里还是第一次发言有哪里有说得不好的或问的话题是可笑!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一个PCB板上是用0402还是0603这取决于你的板框大小是否有空间放下你要布的电路,一般通用0603.再一个是从电路特性,生产加工,成本控制等各方面综合考虑。加测试点当然要方便多了。一般产品在LAYOUT前都是根据结构工程师给出的文件确定板框大小及各类接口的定义,简单的也可以自己画板框。

楼主:
嗯!明白了~~非常感谢CDBO992

楼主:
那比如说要开发新的产品的时候!那些大的器件的封装有没有相应的资料来说明哪个元件需要分配哪个封装呢?谢谢

网友:
一般元器件都有规格书的,上有元件封装的尺寸,元件需要分配哪个封装,这要根据自己需要的实际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