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想请教一些可能会是很幼稚的问题不知路过的高手能否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0-03-02):
本人对线路设计也有很大的爱好与兴趣~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在岗的!如果是画板的~PCB封装的尺寸是谁定的?就是说一个PCB上面电阻有0402又有0603哪一个才是需要分配0603的是怎么知道的?对于有测试的部分原理图上面是否会注明要加测试点的呢?PCB板筐还包括所有定位是不是由结构工程师定好在画板的?~~~~在这里还是第一次发言有哪里有说得不好的或问的话题是可笑!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1、你说的PCB的封装指的是器件封装吗?你选型后看datasheet画封装
2、有测试的地方可在原理图中可加测试点,也可在画板过程中添加,不过最好在布局期加,否则布线后再添加无形中增加工作量。
3、PCB的板框是由结构工程师定的,没错

楼主:
对是指器件封装!谢谢liuli你的回答~~不好意思哦~在麻烦问一下!我所说的测试点~是说比如说刚进一家公司对于一个产品哪里是需要测试的当然可能会不知道~就是说画原理图的工程师有没有说明或是在原理图上面注明哪点是需要测试有呢?~~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为你画原理图的工程师。

网友:
器件封装是画原理图的时候原理图工程师填好的。
需要测试的单板,之前我们公司要求98%的信号线需要加测试点。过孔和通孔都可以做测试点.当然不能太密,否则测试针会相撞,可以考虑测试过孔错开,布局布线的时候就要考虑。
板框和定位当然是结构定。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1、封装是在器件选型的时候要考虑的,就是说原理图设计人员在设计原理图时就应该已经确定好了器件封装的对应关系了。
    2、测试点分为两种,调试时需要用到的测试点和ICT针床测试的测试点。前者当然是原理图设计的工程师给你提供位置,后者即是5楼所说的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