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过孔的热风焊盘,如果不加flash而是设置为圆形,可不可以?

楼主(2010-03-02):
allegro过孔的热风焊盘,如果不加flash而是设置为圆形,并设置好长宽尺寸。可不可以? 这样的线路板的负片连接只显示十字叉。大家为什么都讲到热风焊盘就说要添加flash?  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案? 听说布线后添加flash也行。怎么添加?  跪求了!!

网友:
加flash是在内层
圆的内层还能成十字形?
布线后加是在表层加是过孔零件

网友:
光绘格式用 274-D 的可以不用做 FLASH

FLASH可以设成圆形的,但是CAM350导入光绘时,D码表没有办法识别,会报D码没定义
部份PCB厂家也会问你的FLASH是什么样的

网友(2010-04-05):
hunanwuxi ,我不太明白,能说详细些吗?

网友(2012-07-28):
同问一下 看到 许多allegro 通孔类焊盘 Thermal relief不做成flash,而是圆形。这样是不是失去了防散热PAD的意义了呀。

网友:
可以吧。我做孔多半是用圆形。设置好自动连接就行了。在shape里可以设置自动连接的形状,和最少连接数。跟flash是一个效果。

网友A:
看你的設計吧! 如果不需隔熱 , 只要導通效果好的話是沒問題的...但是您的設計是否如此?
確認好後再說吧! 一般我個人是不建議.

网友(2013-06-19):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設計吧! 如果不需隔熱 , 只要導通效果好的話是沒問題的...但是您的設計是否如此?
確認好後再說吧! 一 ...

这个热风焊盘在实际焊接中具体是起什么作用的,不用花连,全连不行吗?大侠能解释下不,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