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工程变更后,网表导入问题

楼主(2010-03-03):
请教大师们,我现在用块板子是在原来别的一个机种上进行更改的。现在做完线路图后,想用他原来的BRD档进行布板以节省时间,就更pads中的ECO比对功能一样,但是我现在找不到方法。请求帮助。

谢谢!

网友:
如果是在原来brd的基础上modify 那直接把新的线路图net in 就行了

如果是要用原来的board 上的某一块layout 在元件和rule 一样的情况下 就直接用贴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