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高亮时,如何把颜色栏加入到options面板上

楼主(2010-03-03):
allegro16.3高亮时,如何把颜色栏加入到options面板上

网友:
好像是有这个问题,还有个是STROKE没办法起作用。(说是修改一些文件中的内容,改过后还是没作用)
有知道的朋友,请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ORCAD原理图工具还是好用!

楼主:
遇到这个问题  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网友:
点击工具栏测量图标旁边的刷子就可以了

网友:
好象不对啊,请不要乱说!

网友(点评):
楼上说的是对的,很好,

网友:
好像15.7以后的版本就都没有了,是有点不方便

网友:
点击DISPLAY--HIGHLIGHT   再点击123旁边的刷子就OK了。

网友(2010-09-19):
    谢谢,之前我也有疑问,现在解决了!

网友(2010-10-23):
    DISPLAY--HIGHLIGHT  和 123旁边的刷子用途是不一样的

    DISPLAY--HIGHLIGHT 中的高亮网络,显示是一段走线颜色一段高亮颜色(当然这个显示效果要设置)
123旁边的刷子高亮网络,显示统一高亮颜色

网友(2011-05-15):
    那到底是怎么样呢?

网友:
    16.3 highlight 只是高亮成默认的颜色,不能多个选择,assign color(那个刷子图标)功能等同于15.5 hignlight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回答正确!

网友A(2012-08-28):
我也想问大家这个问题,16.3 highlight 只是高亮成默认的颜色,不能多个选择,为什么?STROKE也没办法起作用,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问大家这个问题,16.3 highlight 只是高亮成默认的颜色,不能多个选择,为什么?STROKE也没办法起作用 ...

highlight的问题解决不了,stroke的问题我刚开始也遇到过。请把下面的代码复制到pcbenv里的allegro.ilinit保存后重新开启allegro估计就可以用了。

procedure(init_163(t_open)
axlShell("strokefile allegro")
axlMsgPut("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

axlTriggerSet('open 'init_163)

网友:
颜色设置我已知道了,从Display->Assign Color,这只是临时修改颜色

网友:
highlight的问题解决不了,stroke的问题我刚开始也遇到过。请把下面的代码复制到pcbenv里的allegro.ilinit保存后重新开启allegro估计就可以用了。

楼上的,我按照你的方法,还是执行不了,请问那里面是不是这样写的:
load("d:/cadence/files/pcbenv/drc_walk.il")
load("d:/cadence/files/pcbenv/mot_find_stubs.il")
load("d:/cadence/files/pcbenv/hl_ntp.il")
load("d:/cadence/files/pcbenv/rename_ref_des.il")
load("d:/cadence/files/pcbenv/REPLACE_UPDATE_VIA.il")
load("d:/cadence/files/pcbenv/mkdev.il")
load("d:/cadence/files/pcbenv/killallxdrc.il")
load("d:/cadence/files/pcbenv/addfilm.il")
load("d:/cadence/files/pcbenv/find_dlines.il")
load("d:/cadence/files/pcbenv/clinecut.il")
load("xgrid.il")
load("x_align_symbol.il" "deargds")
load("x_eq_symbol.il" "www.eda365.com")
load("x_dump_lib.il" "deargds")
load("x_del_dangling_lv.il" "www.eda365.com")
load("x_check_singlepin.il" "www.eda365.com")
procedure(init_163(t_open)
axlShell("strokefile allegro")
axlMsgPut("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axlTriggerSet('open 'init_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