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做异形焊盘问题!!!

楼主(2010-03-03):
请教各位版主,我在用pads画异形焊盘的时候,点击绘制铜皮,不知为什么画出来的铜皮放大后变成网络形式的了(不是实心铜皮)???已将Grids--Hatch Grid--Copper改小,但问题照常存在。。。

网友:
双击铜皮,在WIDTH框里填上与HATCH GRID一样的数值(或者大于GRID的数值)就行了,小了是变成网格的。

网友:
不用版主也能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