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7如何打开2005.3的原理图和PCB

楼主(2010-03-03):
紧急求助:EE2007.7如何打开2005.3的原理图和PCB?

网友:
PCB打开的时候会提示更新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楼主:
2007.7之前的会有提示更新,但2007.7是直接打不开。提示在Schematic里面做upgrade,但问题是Schematic也打不开。

网友:
需要借助ee2005先把原理图改成pdb流程才能用ee2007打开(文档是这么说的,没有验证过)

楼主:
是CDB还是PDB,如果是CDB,我现在就是呀!

网友:
是cdb,说错了!不好意思。我只看到文档是这么说的,具体也没有转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04):
问题已解决了,总结一下share给大家。
1、确保EE2005中使用的为CDB流程。
2、确保EE2005中项目文件完整性,原理图、PCB、CES全部同步,前向、后向forward都OK,保存EXP。
3、在EE2005中DX的Configration中将中心库的地址指到新的EE2007的库,保存DX。
4、退出DX和EXP。
5、启动EE2007的DX打开项目。
Done!

网友:
DxDataBook中CL Vpew中Part View中怎么不能显示中心库中Part分区下的目录

网友(2020-09-0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总结一下share给大家。
    1、确保EE2005中使用的为CDB流程。
    2、确保EE2005中项目文件完整性 ...

EE2005 DC原理图怎么转高版本的

网友:
    CDB是不是就是网表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