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走线打孔问题 新手

楼主(2010-03-03):
从焊盘引线打孔时会出现无角度线(有很多毛刺的那种,不成45度角),而且经常出现一些小折线需要重新走一下,该怎么解决?多谢指教。

网友:
重新连啊

网友:
用角度命令AD设置成45°脚

网友:
但移动的时候会变成任意角度

网友:
焊盘如果不是矩形,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