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BRD后如何修改元器件信息,很急,拜托了!

楼主(2010-03-04):
板子已经做好了,检查时发现有几个元件的封装弄错了,该如何修改啊,小弟先谢了!

网友:
板作好了什么意思?要是板都作出来了,就只有想其它的办法了。要只是LAYOUT作好,就得重新作你想要的封装,名称一定得一样,再选择PLACE/UPDATE SYMBOLS,在新打开的窗口中点开PACKAGE SYMBOLS,选中你要更新的元件,点下面的REFRESH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已经做出来,可以先飞线先把电路功能实现,后面再改板咯。

楼主:
呵呵,谢谢,如果 我现在只有brd文件的话是不是就不能修改了啊?

网友:
如果只是封装错了,当然可以修改封装后按照#2楼那样修改咯。

网友:
只有BRD也一样可以修改呀,方法是一样的,只是先要在PLACE/UPDATE SYMBOLS,在新打开的窗口中点开PACKAGE SYMBOLS,知道你要改的元件封装的名称,再作一个此名的封装,再按上面的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