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阻焊层疑问

楼主(2010-03-04):
我发现pads中贴片元件焊盘的阻焊层和锡膏层都没有,是不是都要自己添加,还是有其他设置可以一劳永逸。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出gerber可以自动生成

楼主:
那就是不用管它了,我还没有做过pads板,都是先转成protel的再制板,我问过制板厂说如果做pads的直接给PCB文件就行了,我说gerber文件他好像都没有听说过。
    楼上的兄弟有用PADS做板的经历没有,可以给我发一份你做板时要给制版厂的文件吗,我想看看PCB里面是怎么设置的。
我的邮箱wenhui_li_071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