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比较问题

楼主(2010-03-04):
在原PCB中ECO比较时会跳到一个新建的DEFAULT.PCB中 跟原PCB是一样的
再回到原PCB导入刚生成的ECO文件
原PCB就什么都没有了
报告中把所有脚都删了file:///C:/Users/yunyan/AppData/Local/Temp/%7D]C2F(MOWJ@D7PVN(UL276N.jpg file:///C:/Users/yunyan/AppData/Local/Temp/%253)_4$5FB%7DM9A%7B9%7D2PO%60[GY.jpg 设置时这样的
请教是什么原因
谢谢

楼主:
原来要把新生成的PCB关闭比较才有效
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要先把你比较的文件保存好后此文件关闭才可以进行比较,否则因为两个软件同时用一个数据是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