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帮我看看类似USB母头的接插件该怎么建立元件?

楼主(2010-03-04):
一般原理图上面的USB就是4个脚,vcc,D+,D-和GND,但是通常USB接插件都有6个脚,其中两个是外壳的安装脚,接地的,这样的接插件怎么建立元件?
我CAE用4个脚的示意图,然后PCB用6个脚的元件,结果总是无法同步,这两个多余的固定脚应该怎么处理?定义成GND并隐藏?

网友:
CAE用6个脚,多余的脚定义成GND没错,隐不隐藏随你的便吧。
其实很多原理图上USB接口都可看到6个引脚的。

网友:
看TI的图里面USB外壳都是通过电感到地的,所以那两个脚貌似还是有很多玄机的,比如静电

网友:
有图有真相

TI USB

TI USB

网友:
一个是数字地,一个是模拟地吧,这算什么玄机。

网友:
一个是数字地,一个是模拟地吧,这算什么玄机。
引用 网友A:

    那机壳接到数字地又算什么呢?再说谁告诉你那里是数字地了,那这一张呢。

网友:
这还用谁告诉吗?

网友(2010-05-09):
    这只是个符号而已,怎么就知道他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呢?难道就看个符号就知道是什么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原理,笨!
    去学多点电子技术吧!

网友:
    这只是个符号而已,怎么就知道他是数字地还是模拟地呢?难道就看个符号就知道是什么地??
引用 网友B:

    看你在这个网上注册这么久了,还不了解电路图中符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