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平面切割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中说,添加分割线来分割平面时,必须确保分割线的起点与与终点都在Rount Keepin的外面(304页,倒数第四行)(不理解)

是每根分割线的起终点要到Rount Keepin的外面,还是只要有一根要外边就行了?有什么用?

这个是软件的规定还是什么呢?

谢谢。

网友:
这个好理解,就如切西瓜,本想一刀切断,但刀没有西瓜长,能一刀断开吗,下去不是还是连在一起.所以一边在ROUT KEEPIN外的,另一边就一定是.在ROUT KEEPIN内的就要封闭.否则也是没有割开的.

楼主:
那用粉色围的部分是不是不正规了??

那按绿色的方法,是不是可以了?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一定要了?有什么好处了?

谢谢。

网友:
分割平面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理解,就是把一个大的铜分成不同的形状,达到不同的用途,PCB中主要是不同电源的分割,分割的形状就是分割线的形状.分割的宽度就是分割线的宽度,就如用剪刀剪去A4纸的一个角,剪刀是不是从纸的外边剪,一直要剪到另一边,且要剪过纸边才能剪掉,否则是不是不能叫剪掉,这就是一定要出ROUT KEEPIN 的目的,是为了把其中的一部分和另一部分完全分开,若刚到板边,作板时有点偏,不就会出现板边有铜相连的问题.另如在板的中间有一个圆形的3.3V电源,其它电源为5V,是不是只要在中间按要求分割一个大小合适的园就可以了,而不用拉条分割线到板边,若此电源是从板边来的,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曾经也有过疑惑,呵呵

网友:
这个很好理解。ROUTE KEEPIN就是把这个圈里面的都画成铜皮,
分割线就是给这个铜皮开个槽,它所到之处都没有铜皮了,
所以,如果分割线没画到ROUTE KEEPING之外,得出的结果就留了一点点连着的。
画到头就是完全断开。
还有,画这个最好加个小导角,这样生成的铜皮不会是90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