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dx原理图库中symbol中怎么把一pin设为空管脚

楼主(2010-03-04):
请教以下问题

网友:
cdb流程吗
正常应该是这样把
法1:在原理图符号上不画,在建part时在nc页填上
法2:在符号上标上NC1、NC2等类推,直接映射到cell对应管脚上
具体属性应该是仿真的时候用的,只画pcb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