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 电流大于3A的电源转换片子,输入是5V

楼主(2010-03-04):
    找 电流大于3A的电源转换片子,输入是5V;

楼主:
    3A及以下的一大堆,大于3A的少之又少,特别是输出电压低于3.3V的

网友(2010-04-08):
    TI网站去看看

网友:
    如果用DC-DC的可以用MP2307

楼主:
    我需要的是2.5V 电流大于3A的DC-DC,输入是5V

网友:
    这个输入是4.75-27V,输出可调,最大电流大于3A,你自己可以去看看芯片资料

网友:
    DC/DC选型参考:
    1.功率,实际使用功率最好在额定功率的30%-80%,转换效率
2.封装形式,尽量选用标准通用封装,易于升级
3.温度范围,分民用,工业,军用。
4.工作频率,开关频率越大,负载动态响应越好,EMC也越好,当然价格也越高。
5.隔离电压。好像一般都是1500VDC

网友:
    可以用二极管试试了,这样的电压输入和输出,那要你的输入能承受这么大的功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错,不过最大只有3A

网友:
    nx9511,8A,1M,如何?哈哈哈哈哈

网友(2010-08-02):
    AOZ系列有

网友:
    ti的
TPS54620RGYR
    6A输出,够了吧

网友(2013-03-21):
这种其实很多的 问下各电源IC的代理商 给你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