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LOGIC中OLE的问题?望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2010-03-04):
比如我在LOGIC中更改了原理图后用什么方法能实时的将LAYOUT中的PCB图也作同样的更改,前提是不打乱PCB图中已经作好的布局和连线。

网友:
使用ECO做比對,差異處,再import至LAYOUT中的PCB图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ECO即可。
涉及到改动的网络线一般会飞掉,如果是你需要的修改的话就没有问题。
如果不想飞掉就要另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