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ogic中导入dsn文件时的问题

楼主(2010-03-05):
 我是在orcad中做的原理图,以前用Logic导入asc文件时很正常,不知道最近改了什么设置,导入asc文件时会出现这个问题
请各位帮帮忙!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是不是这问题太简单了?
再次请教一下各位,谢谢了!

网友:
沒記錯的話,PCB导入asc文件,Logic导入txt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我是在logic中直接import的dsn文件

网友:
貌似logic只支持orcad7-10.5版本的dsn的格式,你的dsn版本有问题吗?一般还是建议先通过原理图转换工作转换成logic的格式再导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orcad版本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打开一直都很正常,只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打开时就出问题了
谢谢!

楼主:
再次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没试过,请高手回复!

网友:
在LOGIC里面不是有打开*.DSN选项吗?为什么还要导出TXT或者ASC呢。如果导入PCB layout的话,才用到.AS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就是直接import的dsn文件出的问题,之前是我写错了!
请教高手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LOGIC7。0能直接打开ORCAD

网友(2010-04-16):
我一直都可以打开。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是每个.DSN文件通过LOGIC打开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是啊!真的很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