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阻抗。。。

楼主(2010-03-05):
为什么Si6000这类软件计算阻抗,都没有考虑线长,只有线宽,介质,板厚之类的

网友:
因為阻抗與线长無關,只與线宽,介质,板厚等幾何結構與材料有關。
* C7 b' F" D# z& P不過若要看損耗的話,就會與线长有關。

网友:
楼上有做过高速链路信号的损耗研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