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手,怎么用AutoCAD画电路板导入PROTEL啊 谢谢了

楼主(2010-03-05):
请教下高手,怎么用AutoCAD画电路板导入protel啊    谢谢了

网友:
学习下,多谢CAD生成dxf格式,然后打开PCB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hehe 谢谢啊  关键我想知道AutoCAD里面怎么画  呵呵  能教我一下吗   就画个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D自学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