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与数字地的处理

楼主(2010-03-05):
请教各位,对于微波电路,数字地和模拟地在布线时怎么处理?是分离开覆铜么?
  G! B' W: N. W* I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2012-08-25):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数字地 和模拟地 不要走在一起的

网友:
一般应该采取地层面分割,到最后模拟地与数字地共接,一般共接点选择螺丝孔,附件的资料可以看看

模拟地与数字地处理

网友:
    我一般都是铺一整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