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LOGIC放大缩小反应好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05):
请问大家pads2007 LOGIC放大缩小反应好慢是怎么回事?小的图不会大的就会了拿同学的电脑试也会这样我们是同一个软件的!你们的会这样吗?

网友:
我的也是,元件多了缩小特别慢,放大稍微好点,找不出原因

网友:
加一个512M的独立显卡会好很多!还有你电脑的内存最好在2G或更大!

网友:
加一个512M的独立显卡会好很多!还有你电脑的内存最好在2G或更大!
引用 网友A:

  肯定跟这个没关系,我电脑显卡是gts250 512m显存,2g内存都不行,公司不会配那么好的电脑给你用的

网友:
是不是原理图比较大,上千个器件那种?

网友:
这里设置:

网友:
按照eie的设置果然不卡了

楼主:
确实管用哦~~谢了

网友(2011-12-08):
我也遇到了,谢谢!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当时以为是电脑的问题,现在换了电脑,再找回以前图纸好象不卡了。看来6楼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