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Q仿真中如何显示buffer delay曲线

楼主(2010-03-05):
SQ中,buffer delay曲线是软件根据模型库中测试负载参数计算得到的,但一般不在仿真波形中显示出来;
我进行时序仿真时,想看buffer delay曲线,如何才能让它随仿真波形一起出现呢?
如下图所示

网友(2010-04-29):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一般来说只要ibis的时序参数都写好了的话仿真的时候output的buffer delay是会跟着一起出来的

楼主: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一般来说只要ibis的时序参数都写好了的话仿真的时候output的buffer delay是会跟着一 ...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15.5的,选的是PCB SI 630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