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怎么看via的大小呢

楼主(2010-03-06):
用F5不能看via的大小啊,孔径之类的
只有坐标的位置,也无法实时修改孔的大小吧,只能替换另一个

网友:
应该,在画过孔,命名时就要注意名字与实物的相关信吧。
一看过孔名,过孔的大小心里就有数了。

楼主:
主要是只有brd文件,其他的都没有啊

网友:
可以把格点开到0.01,然后量一下

网友:
有很多方法可以看的。
你说的F5看应该是你设置的快捷键吧。
1.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选择你要看的VIA单击右边的Edit按钮即可看到详细信息。
2.Display—>Element选择右边Find中的VIA然后单击你要看的VIA会看到它的基本尺寸信息。
3.可以直接从库里边看找到你要看的VIA档案(*.PAD文件)看到的效果跟1是一样的。

楼主:
第2条是看不到的啊
只有位置和网络名 及 层数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