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默认过孔?

楼主(2010-03-06):
pads Layout 里面,除了系统STANDARDVIA 过孔外,我增加了一个自定义的过孔"POWER",如何将默认过孔从STANDARDVIA设置为POWER?
哪位知道呀,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你可以在Design Rules- Defalut -Routing下的Vias框中把你的“POWER”加到右边的“Selecter vias”。并把“POWER”放到第一便可。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你走线想加VIA时,右击Via Type 在VIA MODE 中选择“POWER”点OK就可以了。

网友:
高手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种方法不可行,我已试过了,除非把STANDARDVIA删除,只留下POWER,但这样做就加不到STANDARDVIA的过孔了;
    第二种方法设置一次后,以后添加过孔时就以上一次设置时的过孔类型作为默认过孔,但是当PCB文件关闭后重新打开默认过孔又恢复为STANDARDVIA了。
有无一劳永逸的方法呢?

网友(2012-09-05):
终于知道了

网友:
Router中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