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ADS疑问

楼主(2010-03-06):
第一个问题:在pads Router中,怎样将鼠标设置成Full Screen模式
第二个问题:我自己做了CAE和parts类型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将生成的.P库用Import导入才能用呢?否则,不能把网络表导入到PCB中?请问哪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跟以下的指定库位置相同,只不过指向你做的CAE的PCB封装的库位置。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802-1-1.html

楼主:
还想请教EIE一下,捕获PNG是什么意思?不大明白,能不能讲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
什么<捕获PNG>??
那是截图的图片名称,Win7默认的名称叫<捕获>,保存格式为(***.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