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置默认pin number和pin name默认显示不显示?

楼主(2010-03-06):
在建立一个封装后,放置到原理图中,他总是显示pin number和pin name,我每次都要在该零件的Properties-->Visibility里把该pin number和pin name前面的钩去掉,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直接在建库的时候就默认放置原理图就不显示,而不是每次放置到原理图里再修改!( c  i% ~, _) u
请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

楼主:
那这样会不会很不方便,比如电阻,他的pin number总是显示,是我们根本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