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于一个仿真问题 node is floating 有图片 请大侠相助

楼主(2010-03-07):
ERROR -- Node N21678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04795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04479 is floating

有主意的可以QQ联系啊

网友:
把仿真文件打包发上来,别人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2010-04-25):
现在out文件中找出你的folating net是在哪个元件上的,如果是电容的话,在其两端并个大电阻(20G);如果是电感,则在其上串联一个小电阻(1m)。也许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0-06-29):
运算放大器不加电压怎么工作?运放也没参考地啊

网友(2011-04-15):
    按照grandwave lz做了果然可以,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哪位lz能解说一下,非常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