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线需要间隔1000mil打地孔吗?

楼主(2010-03-07):
请问大家,途中这种垂直的线需要间隔1000mil打地孔吗?这个线是从IC出来的,

随便请问,串口通信中的TXD和RXD信号线,如果互相平行走线长度在4200mil左右,是不是也要间隔1000mil打地孔做保护??

网友:
为了保证地平面等电势,在边缘转角部分有必要打一些地孔
要是一条一条的地伸出去,会有一定的天线效应
如果你线上的信号频率很高那就更需要好的地隔离,打孔的利大于弊
-------------
TXD和RXD传输速率不高 ,其实地的主要作用不只是隔离,还有信号回流
在这种信号输出输入通信的传输线附近,双面板时,有时会有地线在传输线两边,目的就是减小回流面积防止干扰 提高EMS能力,多层板一般注意完整地平面和信号线换层就ok了,很少出现再次包地的情况

楼主:
楼上朋友真厉害!非常感谢,收益良多!

网友:
打上肯定有好处了,否则孤立的天线肯定有负面影响。
或者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走线,使其不要产生过多的地铜分支也行。

楼主:
请问楼上朋友,是不是把那几根竖着的走线靠近走,就可以不产生过多的地铜分支了???

网友:
走线的设计规范里可以设置
铺铜规则里面是可以设置的
具体要看你用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