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电源线 上锡

楼主(2010-03-07):
pcb板上的顶层和底层电源线 上了一根很厚的锡,是散热吗, 怎么画的啊

网友:
不是散热用的,是因为电源板过电流大小考虑,因为板尺寸限制,没办法布那么宽的线,所以在顶和底层阻焊层开窗,这样可以加大过电流。

网友:
使用是sold层画

网友:
怎么画,问下PCB厂家就行了。

网友(2011-05-04):
对 和加工厂家协商
我们厂就是用 SOLDER层。。。

网友:
好像是在solder层对应走线的位置再画一遍,这样上面不覆绿油,锡的话,我是自己焊上去的,哈哈,作用散热其次吧,主要是增大横截面积,减小电阻,可过的电流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