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源线上了锡 ,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0-03-07):
pcb板上的顶层和底层电源线 上了一根很厚的锡,是散热吗, 怎么画的啊

网友:
那不是为了散热,主是为了增大电流.要加大电流,那么就只能增加铜厚,或增加铜宽,PCB的铜厚是不可能无限增加的,铜宽也不可能作得很大,此时就只能增加走线的总厚度,加锡就是为了增加这个厚度.方法是在要加锡的线路或铜皮上加一定宽度的线(此宽度不要超过线或铜皮的宽度,若超出,在盖绿油时若移位了,相邻的走线也有可有会露铜),此线放在此走线或铜对应的防焊层就可以了.